AMD主板故障有点怪,请各位指点下

楼主(2012-03-16):
遇到这样一个故障,AMD的主板,什么型号,不清楚,就是U的电压低了,只有0.83V,正常是1.15V,PWM是ISL6264,开机,测各组电压都正常,就是U 的低了,拆了U,在空载下,VCORE的电压正常,装上就不行,换了U也不行(是同型号的U),换了PWM也不行,,跟PWM没有关系,换了BIOS也不行,放电也不行,所有的信号都正常,请大家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不要纠结这电压低了,有些AMW板子是这样的,不跑码时VCORE偏低,你实在怀疑的话可以测上下MOS管的G极的电压或者波形来判断VRM是否正常工作。还可以测下主板复位是否正常,如果有复位那肯定是正常的了

网友:
发热不发热呢,查下温度检测线路

网友:
要是跑码了 电压就不低了,先加焊桥吧

网友:
AMD的首选焊桥

网友:
你把CPU的滤波电容及场馆统统换掉,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