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集显 到LOGO掉电

楼主(2012-03-16):
昨天尽是鬼问题  V3000 945集显 拆了CMOS电池进系统一切正常  关机 接着开机 有待机 不触发  断电在开就正常    上好CMOS电池 进系统关机以后 不触发  断电再开可以触发到LOGO掉电 接着也是不触发 上迅维一查 好多这样的问题 没有什么结果 看来只有自己老实查了 在不能触发时 量到EC给SB的PWRBTN一直为低 难怪不触发 所以故障锁定为EC SB  BIOS  看来能正常进系统 BIOS的可能不大 这个PWRBTN的电压是由SB发出 IO负责拉低  到底是SB发不出电压还是IO拉低了呢  有考虑到CMOS保存以后才到LOGO掉电的 这次清BIOS以后 把内存拔掉开机 我就不让你SB保存CMOS  结果还是一样 说明SB的可能也小 把重点放在EC 查EC的基本的条件都正常以后 在一独显V3000的好板上拆一EC换了 故障排除  把坏EC换到 独显V3000的好板上故障依旧

网友:
故障分析得相当的不错,学习了。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也有个参照。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挺好的   我也O(∩_∩)O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把分析思路给发出来,维修的思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掌握时序啊

网友:
思路清晰
时序确实很重要

网友:
思路清晰。一般到logo掉电我就会猜测是不是显示器的灯管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高招,够仔细,实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