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E300内存电压低~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16):
今天修一台LGE300的笔记本,发现内存供电很低,只有0.6。测开启信号1脚与11脚都是正常的,3脚12脚13脚23脚22脚,都为0.6,而8脚9脚10脚4脚14脚15脚都是0.28,5脚有3.8V,2脚ton有19V.下管控制的19脚没有电压。24脚升压有5V,
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上管有控制电压,下管没有。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思路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芯片,mos管都已经更换过了。很奇怪的问题是G极D极电压都一样,而下管G极没有电压

网友:
G极D极电压一样 是不正常的   。

网友:
量一下大电感的阻值,看后级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