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3-16):
康佳LC40BT20图像偏红,菜单显示正常菜单,VGA,AV,TV等信号图像全是偏红,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求助

网友:
灯管老化会引起整屏显示偏红!菜单正常、图像偏红可能是视放信号控制IC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
把用户存储换掉 看看 24C64或24C32 我遇到过

网友:
重写数据。

网友:
检查一下灯管是否老化,灯管没有老化的话,就刷一下存储信息。

网友:
还有一中可能逻辑板伽马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