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R61i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16):
R61i,集成主板。电脑能正常开关机和正常使用,就是不能重新启动,点重新启动后主板起不来,电源指示灯和wifi灯一直亮。另外用下面的内存不亮机,一直报警。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请问各位大师,该如何下手,是那些原因引起的

网友:
南桥哟哟问题

网友:
IBM问题!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既然系下槽用5到,就要查北桥数据线,或者睇有无原件坏,掉件之类,5排除北桥有问题!

网友:
进BIOS把第一引导改成硬盘    上次遇到一个

网友:
PCB断线!翻我的帖子看看!

网友:
现在问题最重要的是重启不了,重启是那些信号发出的?

网友:
有点像南桥的问题,但南桥好像打了黑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