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00 维修历程

楼主(2012-03-16):
前段时间接了台LENOVO T400的笔记本。拿来的时候是装不了系统。由于是同行拿来的。所以什么内存。硬盘系统==问题都排除了。于是直接定位主板除了问题。拆开机器后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估计可能是显卡问题。就压了一下显卡。装好机器后可以开机。并且装好了XP也没有问题。就以为好了。这个时候同行来说要装WIN7 说XP不支持2双显卡。这样呀。就只好装WIN7 .这一装。就出问题。机器出现自动掉电。 。并且有时候不亮。  在装XP 也一样的问题了。估计可能是机器没装好。散热出问题了。于是拆开机器 检查了散热器 。从新涂了散热膏。。在小心的把机器装好。这下 可以装WIN7了。也不掉电了。由于同行那边的客户也不急。叫我多试几天。我就多试几天吧。试了2天没有出问题。到了第3天我吧机器挪动了一下位置。没想到这下机器又不亮了。电流到0.2 不动了。 于是拆开机器在检查。这下机器怎么都不亮了。并且无U供电。测试CPU供电芯片ADP3207A的15脚RAMPADJ电压只有1.1V 这个不对 应该要12V才对呀。如图

这样估计可能是R10电阻或者R649坏了吧。就打算把这2个电阻换了。在我正准备断电换这个电阻的时候 。悲剧出现。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主板CPU周围在冒烟。我的妈呀。赶紧断电。 然后仔细观察是不是我不小心把什么地方搞短路了。首先怀疑CPU的上管应该被击穿了 。可是测试来 测试去。都没有发现一个场馆被击穿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烧伤。周围电阻 也没有看到什么烧糊的地方。。既然这个地方有冒烟。肯定有元件被烧了。也不敢再通电测试。就再拿个CPU周围仔细观察。再观察。、黄天不负苦心人。冒烟的地方终于被我找到了。你们也许都想不到。竟然是3相CPU供电中的一相供电的电感空焊。修这么多笔记本。还第一次遇到电感有个脚接触不好的。于是把电感周围黑的地方刮开。在上了焊锡。在确定了周围没有其它元件烧坏。也没有明显短路。感觉这下机器肯定好了吧。之前的那个不定时断电问题应该也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吧。于是在观测了一下。确定没有问题了就通电测试吧。满怀信心的插入电源头心里想着机器点亮的情况。没想到插入电源头后竟然无待机、更别说点亮机器了。 这下傻眼了。问题被我扩大化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只好修了。通过测试发现主板的VINT20 无输出。通过查图纸如图

得知VINT20是通过Q34 Q36得来的。但是经过测试 Q34 Q36是好的。但PWRSHUTDOWN这个测试无电压。正常情况下这个应该有3.3V才对头于是继续查图吧。如图

发觉-PWRSHUTDOWN是U61 也就是BD4176发出。并且通过VCC3SW上拉。 测试VCC3SW有3.3V 于是断开BD4176的46脚即-SHDN-OUT。这下-PWRSHUTDOWN的3.3V出来了。插入电源也有0.03的待机了 。VINT20也有了。但是 无法开机 。由此判断BD4176损坏。。在网上订了2个这个芯片 。今天收到这个芯片后换上。一切正常了。装好机器测试了几个小时 。暂时还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到次 该机器修复。在次感谢论坛。的朋友给我的许多建议。

网友A:
很期待也能遇上电感虚焊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希望能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虚惊一场。故障扩大啦,重要的是一个心态,不要怕他修不好。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反反复复了好多趟,要我可能就不修了,得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2-04-26):
楼主很专业、而且很仔细

网友(2012-03-18):
BD4176或TB62511F TB6213F我修了上千片 T61也没发现坏的,到是T40的TB62501F坏过几个
看来T400质量不咋的啊。这故障出在寨机上还能想得通

网友:
学只了呗加油

网友:
楼主细心加耐心,虚惊一场,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本来修好的机器到头来冒烟,真的是个悲剧,我也曾经遇到过 。

网友:
楼主坚持就是胜利啊

网友:
IBM的机器如果那些热敏电阻坏也坏引起同样的故障.

网友:
修了这么多,这么多年,就没见热敏电阻坏过

网友:
真的是心态决定一切,问题扩大了,不慌不忙,按正常思路维修,应该都会解决的。

网友:
RAMPADJ电压只有1.1V 这个不对 应该要12V才对呀
想问下   这个12V是干什么的    请楼主指点

网友:
这又给我上了一课啊,维修不能大意。更不能气馁。

网友:
遇到问题扩大话的时候,心也就凉了

网友:
楼主现在的维修技术水平非常惊人嘛,

网友:
也遇到过华硕的一款电感出问题的,温度特高,换了后就好了

网友:
楼主电感虚焊了,烧了电感有么有换个新的,不怕电感烧短路吗?

网友:
的确很经典!

网友:
LZ发了好多维修经验的帖子 谢谢

网友:
T400的机器是很稳定的。不知道这些牛人都是怎么用的。

网友:
楼主是我们的榜样啊,学习啦

网友:
经典在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期待也能遇上电感虚焊的情况
遇上了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啊

网友:
有的时候有点怕怕修IBM的保护电路太复杂!

网友:
故障 怎么会这么复杂呢,按一下 显卡 就装机?有点不明白

网友(2012-09-30):
电感开焊的还真没遇到过啊,什么时候让我也遇到几次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