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主板档LOGO,求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2-03-16):
INTEL DG45的主板,本来是不显示,芯片组供电没有,换了管理芯片之后OK能显示了,但是主板挡LOGO,LOGO右下角有代码 51,诊断卡也跑到51就卡住了,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芯片

网友:
INTEL的主板很多都档在LOGO上不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没有高手知道的,麻烦教下怎么解决,谢谢啦!

网友:
供电都对的话,放电试下,在就是刷个bios.

网友:
看看外设接口

网友(2013-08-10):
DG45档LOGO刷了BIOS也不会好

网友:
摸摸声卡,网卡有无发热 太热的就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