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 drive locked enter password

楼主(2012-03-16):
华硕 A8JE 开机出现hard drive locked enter password
点该
华硕

网友:
好像是锁进入硬盘密码

网友:
翻译一下未就知道意思了

网友:
我放另一块硬盘进去,会不会又被锁了。

网友:
换片硬盘进去试试,结果讲一下

网友:
换硬盘上去应该就没问题了,要硬盘解锁

网友:
迅维菜鸟维修记 3 (爱掉电笔记本)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4057-1-1.html

网友:
输入硬盘密码

网友:
这个提示是硬盘有密码

网友:
要求输入硬盘密码。。。若是小硬盘,无数据,直接换硬盘。。PC3000能解密码,不过,数据也没了。
同意楼主:
5.0
飞跃笔记本
同意楼主:
是的,用PC3000一般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