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触发后卡在LOGO画面不动?

楼主(2012-03-16):
机型:惠普 HP4416S
故障现象:触发后卡在LOGO画面不动,BIOS也进不了,就卡在LOGO画面死机了,按任何按键钧无反应。
维修过程:BIOS程序刷了好几个了,涛声依旧。小弟刚修本本不久,请教各位论友接下来应该检查哪里?

补充内容 (2012-3-22 20:01):
该机已修复。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拆了读卡器芯片U1024就好了。
详情请看66楼

网友:
4416S的北桥容易脱焊
USB接口有短路也会卡logo。
查一下北桥的内存模块供电是否正常
主要还是找外设有没有问题
看那些声卡等等一下外部设别芯片 看哪个发烫 或者看有没有外部设备芯片短路吧
卡到外设了,挨个拆网卡,读卡器芯片,声卡,USB供电,等等,就有结果了

网友A:
刷BIOS试一下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维大 -10 严禁灌水
309794592 -5 很给力!
易淑伟 -5 严禁灌水
melody198601 -10 严禁灌水
找出真相 -2 赞一个!
shitianzhu1988 -10 严禁灌水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316203914 -1 人家都说刷了好几个了,你看都不看就评论?.

网友:
这个样子很难说了,相信楼主,内存应当换过,  考虑U,北桥吧,还有CPU座子,这个机器常见就是闪灯故障吧,北桥,U座, CPU算是易坏的,BIOS写了多了次,也就这些常见的了

网友:
干南桥呀!

刚修过一台该机,卡在XP启动后滚动时画面,换南桥解决

网友:
学习了,期待lz新的结果

网友:
我刚修好了这个型号的本,AMD的桥,故障是有时候跑码,有时候不跑,不跑时复位等和机器本身的黄灯一块闪,加焊了下南桥就好了 ,所以建议加焊下南桥吧。不过南桥封胶挺难彻底去除的,慢慢来小心哦

同意楼主: 3.7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查了外设这后就照楼上说的肯定行

网友:
能亮,基本上CPU内存都过去了。可能是卡在 桥检测的SATA等设备上,建议加焊桥。。
如果想知道卡在哪里,可用BIOS编辑工具,将LOGO干掉。再刷上去。。

难度挺高的,别浪费时间折腾了。
求详细教程。如何去掉 bios 画面 可以看到启动

网友:
内存换上面槽子试试

网友:
卡在logo画面,是自检没过,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兄弟,卡到网卡,声卡等外设设备了吧,一个个拆下来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把外设拔掉排除下

网友:
还是先做下南桥试试,期待结果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今天按你们提出的办法,挨个排除。有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先上BGA加焊南桥,不行再拆网卡.声卡。。。。

同意

网友:
同意楼上的(7楼),是卡在外设上面了,极有可能是声卡或USB之类。

网友:
先拆外设,看看有什么结果

网友:
先干外设,不行再考虑桥

网友:
南桥的事,换个就好。修过

网友:
先查一下USB接口,及所有外设,如果外设这些都正常就大胆作南桥了。

网友:
先把外设拆一下来试一下,不行再做南桥,

网友:
修过一次是显卡的原因,显卡也显示但是不能进BIOS,加焊一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种机器要用原装电源来点,可调点它就会死机。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coal
同意楼主:
这个我也同意

网友:
有结果了吗,等待结果

网友:
看机器有没有短路 短路也会死机的

网友:
建议先换了CPU 这个可能较大 不行再旱桥

网友:
刷一下 BIOS试试。

网友:
不能先干桥 思路要清楚

网友:
放电试一下

网友:
先刷BIOS 再搞外设,后搞南桥
同意楼主:
5.0
kaifengxian
同意楼主:

网友:
经验的积累沉淀啊,这离我还很遥远

网友:
HP电脑的问题多多~!

网友:
把硬盘拆了 把光驱拆了 拆掉所有外部设备

网友:
别先刷BISO 先一步一步的排除 是在不行了在刷也不迟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我上次修了台4411进水的 卡logo换IO解决

网友:
加焊南桥,修过

网友:
应该到检测周边设备了,查下硬盘.

网友:
先将所有的外设去掉,如还不行就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先看外部设备 不行 就加桥 我有遇到加桥好的

网友:
把东西都拆下 裸板开下 。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一般是南桥方面的问题哦 还有就是南桥管理的东西

网友:
同意上楼,可能是外设啊

网友:
通病是BIOS,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反对楼主:
5.0
易淑伟
反对楼主:
人家说刷过了

网友:
造成这样的问题也很多,但是你这个南桥的多些 大胆做吧

网友:
南桥脱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AMD的吧 量一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不正常的话干掉南桥

网友:
裸机点 如果还卡的话就做下南桥吧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外设,一个一个的试,基本能解决,不行的话吹南桥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点,先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个,,ibm的一样的问题,都干过了,就是没好啊

网友:
刷bios,换南桥

网友:
LZ 结果呢

网友:
我修过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机器和故障,把读卡器背面的读卡器控制芯片换掉或拆掉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5.0
长治笔记本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多哦,南桥,显卡,北桥 CPU 座子都有可能造成卡LOGO

网友:
今天加焊了南桥,拆了网卡声卡芯片,依旧卡LOGO。测量各路供电基本正常,没短路。
明天继续努力!先补充睡眠。

网友:
内存。硬盘,光驱什么的都试了么!

网友:
装上硬盘啊,不行的话,在说南桥外设

网友:
修好了吗?期待结果

网友:
我一般碰到卡LOGO 的机子都是 先 外设 在南桥 在 北桥

网友:
先把外设拆一下来试一下

网友:
将所有的外设都去除,告别是光驱、硬盘要去掉,如还不行,只能做南桥了。

网友:
取下光驱硬盘等开机试一下

网友:
USB  看看有没有短

网友:

该机已修复。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特别谢谢51楼“一修就坏”的提示,拆了读卡器芯片U1024就好了。

把结果贴到首页上
哈哈,果然一通病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是 usb 短路了,光驱 这些都要看看的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南桥的问题,LZ搞南桥吧

网友:
楼主试着加焊一下显卡,三星的本子档LOGE 大部分都是显卡的问题,特别是A卡

网友:
换南桥吧,不行拆外设

网友:
不清楚 楼主进PE卡不卡。  如果不卡得话应该就是 某些外围设备问题 如果还是要卡 有可能就是那个桥坏了 建议换

网友:
先看看USB等接口有没短路,接着,管路外设的芯片、电路。最后不行再动南桥。

网友:
这就是当机么 一般人都会毫不犹豫的干南桥

网友:
4416的机子有很多问题是,CPU.NQ.SQ,EC.BIOS

NB,SB.
你也不知道别人是什么芯片组啊,怎么就那么多故障了啦,这个机器有好几款

网友:
桥的概率比较大一点

网友:
楼主都讲了是读卡器芯片坏掉了啊,谢谢学习

网友:
4416S是神机器,通病太多了,。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通病,因为2个都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AMD 的北桥 容易坏的 直接种植

网友:
修好了,楼主分享下哦,呵呵

网友:
重置北桥之前先换个U试试哦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换南桥吧

网友:
哇塞!啥都有,建议干南桥吧,

网友:
这个读卡器芯片是不是通病,我也遇到过一个读卡器芯片的,不过不是档LOGO!

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USB或着是南桥的故障,看看周围的USB口都正常吗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问题的很多,建议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很多都能引起 这个还真难办

网友:
AMD芯片组不能和INTEL的一样考虑,北桥爱虚焊通病,先加焊一下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吧,先别拆外设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T400是USB口坏了也是这样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

网友:
结果都出来了,读卡器芯片损坏。怎么还南桥北桥的。

网友:
前两天也碰到一个  没敢整  当时也有人说读卡芯片  可惜没整啊

网友:
先检查南桥下的外设,都没问题,就弄南桥

网友:
可以考虑加汗南桥

网友:
对呀,。加焊显卡

网友:
线检查外围配件啊

网友:
楼主果断干南桥吧。

网友:
建议:
1、更换CPU 和内存试一下;
2、如果上述操作不行,测试一下USB以及PCI相应的设备是否正常以及是否短路;
3、如果测试一切都正常但依然是此类故障的话,建议更换一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唉...运气啊。今下午同事修一台DELL卡LOGO的,直接开换英特尔CPU,我当时还在说他在做无用功,没想到尽然好了。当时只想撞墙啊。

网友:
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一般卡LOGO直接干南桥,先不先加焊一下再说,说不定也就奥了

网友:
换CPU试试,内存都换条试试!5得再考虑桥

网友:
楼上的好几位师傅都说了,先外设后考虑桥,因为相对来说桥比外设端口要麻烦而且风险也高,在维修时一定要记住先易后难,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动桥。除非一眼就能看出桥坏了,或压桥就正常的情况下动桥。

网友:
南桥坐下,一个个排除,

网友:
同意卡外设的说法,尤其是读卡器芯片和usb接口电路。这种情况应该细心点跑下线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一下

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众说分云,路过看看,

网友:
CPU,NB了,就这两步了
呵呵

网友:
先查下外设,在干南桥·

网友:
也有这种经历,学习了

网友:
还真是巧了,希望下次还能遇到

网友:
原来是一个芯片不良引起的

网友:
楼主真厉害,,洞察秋毫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吧 这机器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排除 外设  就南桥  BIOS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算笔记新嘛,还是09年的U,一般都是07的U呢,我修了好多都是07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