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3926qf D2能和kb3926qf A1代换吗

楼主(2012-03-17):
···小弟今天修个HP的上网本EC坏了··型号是·kb3926qf D2 然后换了kb3926qf A1·能触发 不亮··没示波器 没地方插诊断卡,也没飞诊断卡··电流跑到0.3·我的直觉告诉我似乎是没跑BIOS   所以才问问高手们 D2 和A1能代换吗.手头上再没kb3926啦 纠结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电的机子是A1的io,换D2的上去开不了机。应该是代换不了的

网友:
应该不行 不会触发的

网友(2012-04-30):
那种电流看下其他电压产生没,看下CPU供电有么

网友:
我有台HP  CQ42的机器不触发  准备换个EC看看 可惜没有型号是一样的  原型号是KB3926QF  D2
不知道用什么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