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源维修例子

楼主(2012-03-17):
1.技展迅雷350 V2.3电源,每次到系统引导界面或光驱引导界面时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短接绿黑线也不能启动,多次插拔电源线后又能触发,判断为带负载能力差。打开电源,换掉5个鼓包的电解电容,故障修复。
2.三星  snyc master 153V 15寸液晶显示器,据用户讲是家用220V交流电发生事故,零线火线短路,导致显示器不能开机,指示灯不亮。打开外壳,发现300V没有出来,最后确定是烧了2个2A保险(火线零线上各1个),用焊锡直接连上,修好。
2个例子实际都是开关电源故障,修好后一起试机,感觉真不错。

网友:
发错版块了,应该在电源维修版块。

网友:
很少能遇到怎么简单的啊

太简单 没技术含量

网友(点评):
应该是最简单的问题,但是碰到一起,就有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