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触发掉电求指点

楼主(2012-03-17):
t40故障是待机0.03一触发就掉0.01  实测 触发的时候PMH4的32脚PWRSW有高低高的跳变 H8的20脚PWR-SW和20脚的PWR-BTN也有跳变  南桥也正常的发出SLP-S3 S4信号3.3V  PMH4在收到S3 S4信号后也正常发出PM-SLP-S3 S5 H8收到PM-SLP-S3 S5后也正常发出了MAIN OFF信号 RSMRST也正常  现在不知道要修哪里了唉求大哥们指点一下小弟在这谢过了   对了掉电后 3 5V 1.2V都还在就是1.8V没有 1.8的1845被人动过。

网友:
开机保护!主板有无入水腐蚀之类?有无掉件有无烧件?范围广喔

网友:
测一下3。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有时候修起来是很麻烦

网友A:
如果没短路的话  把待机3V的大电容换了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短路的话  把待机3V的大电容换了 试试

全换了20几个- -连贴片的都换了

网友:
温度高不 向一些大的芯片显卡 北桥等

网友B:
先把1.8V修出来啊。查查1845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1.8V修出来啊。查查1845的工作条件

待机的时候已经有1.8V了 只是掉电后没有

网友:
强势围观,。。。看看有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