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DELL台式主板 上的CPU供电管 FDS7296N3可以用什么 ...
请问 DELL台式主板 上的CPU供电管 FDS7296N3可以用什么代?

楼主(2012-03-17):
DELL台式主板 上的CPU供电管 FDS7296N3可以用什么代?
cpu
cpu供电

网友:
先用90N03试试吧

网友:
台式机 基本上 沟道都一样, 我一般都直接用普通12V 上管代换。

网友:
一般的场效管子都可以,你先量一下

网友:
台式机的一般都可以代替

网友:
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用Cpu的供电管子代就行,或09N03的“几乎”的万能管。

网友:
学习了。原来只要沟道一样就差不多可以替换的

网友:
恩。后面我自己下电路图分析弄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