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航嘉电源过程

楼主(2012-03-17):
这台航嘉电源用DM311+SG6105方案,由于SG6105的电源第一次修,所以花了我一个晚上的功夫,终于修好了,现特将过程记录,供碰到相同故障的朋友参考一下,同时请高手指点一下。
首先说一下故障,紫色有5V,绿线3伏,绿线接黑线,无反应。于是二话不说,开棺验尸!一打开,先目测一下,发现两个功放管已经有裂缝了,拆下一测,果然烧了,是13007管,手头没有,找了二个13009换上,传说中是可以代换的!
再试机,故障仅旧,难道是6105坏了,从好电源里翻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块6105,焊下焊上花了半天的功夫,再试机,还是没起色!晕了,没有出路了!
于是,上论坛找相关文章,看了半天,针对6105芯片的不少,按上边说的,换电容,换光耦,没用!于是又乱折腾了一会,还是没起色!
想放弃不修了,在差不多绝忘时,用个万能表点到一个功放管基极所连接的1R0贴片电阻时,奇迹出现了,居然是一个很大的阻值,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剂,心想,问题找到了,将这1R0的电阻去掉,直接用导线连通,再上电,开机,开机甚间,风扇轻微动了一下,这种情况我知道,就是电源起保护了。又一次晕了,6105我第一次碰到,工作原理不清楚,不知何从下手,算了,还是碰运气吧!
推挽管没测试过,是不是他有问题呢,取下两个推挽管,一测,果然是一只坏了,换上,再开机,风扇转了,测各路电压,正常,就差没上主板试,不过凭经验,该电源应是修复了。
故障总结:一只推挽管工作时烧坏,导致通过推挽变压器出来的信号过强,把与之连接的功放管烧掉,顺带烧掉基极保护电阻。

网友:
还有一个1R0的电阻呢?再找找看。

网友:
思路不错,像你这样修很坏东西,搞不好容易伤到人

网友:
修好了就是厉害啊,我还有一个电源没有弄好呢,

网友:
再检查那个13007的基极的加速电容是否良好(4.7~10uF/50V)?直接换新的即可。

网友:
你那个1欧的电阻代换够牛逼呀 直接就用线连了 学习了

网友:
遗憾,我没有网店推荐给你,我们从网上买元件的时候很少。
还有在一家网店一次性买齐你想要的元件,这个不太现实,毕竟术业有专攻,不可能什么都做。

怎样学好ATX电源维修,有什么资料或书本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刚刚点击下载,却发现自己分不够,拒绝我下载!

网友:
学习
1R0的過流檢測電阻不能用導線代替, 你會後悔的.
楼主在无资料的情况下凭经验修复故障,值得赞扬!

网友:
现在 电源疑难杂症很多大家都来学发表下意见

网友:
楼主,都已经“紫色有5V,绿线3伏”了,你还“换光耦”,所以“没用!”是必须的。光耦是待机5V电源部分的,既然都有了,你还乱搞,多此一举!
”将这1R0的电阻去掉,直接用导线连通,再上电,开机”,这一点上彻底体现了楼主是“蒙医,蒙药,蒙古大夫”的状态。
楼主建议你还是看看开关电源原理再下手不迟。

网友:
支持9楼意见。。。。学习中

网友A:
宇光超版,你有DM311+SG6105方案的图纸不?上传一份共享一下啊!谢谢了
我有一台电源也是这个方案,求此方案图纸,却没有人能提供,请帮帮我。。。。。。。

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140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宇光超版,你有DM311+SG6105方案的图纸不?上传一份共享一下啊!谢谢了
我有一台电源也是这个方案,求此 ...

我没看明白你的图片。DM311和SG6105并非固定搭配应用,你可以分别查它们的资料,DM311的全称是FSDM311。这两个的详细资料网上都很好找,论坛里也应该有,别偷懒。
另外,给你一个DM311典型应用电路图,你自己看看。稳压二极管D8在电路里起保护作用,但属非必须关键元件,去掉电路也能工作,有的话会更可靠而已。

网友B:
还有,像稳压二极管这样的常用元件要备一些。
不要以为自己是初学者就万事将就,正是因为初学,所以更应该给自己多创造有利条件。干维修可以理论指导实践,但也需要由果到因的反推,尤其是初学阶段。
再有,我自己认为学会修电源(注意,不仅是指ATX电源,是指各种电源)远比会修笔记本重要,现在笔记本累死累活挣不了几个钱的。

支持版主,正在学修电源。我就是先理论,然后再实践,觉得轻松多了。

网友:
我有一台6105也是上电保护,翻出来看看是不是推动管的问题

网友:
电源是外行啊!以后有时间也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像稳压二极管这样的常用元件要备一些。
不要以为自己是初学者就万事将就,正是因为初学,所以更应该 ...

谢谢宇光超版的大力支持,你的点评就是对我们菜鸟的行动的最大动力。另外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买电子元件不太方便,你有没有可以将常用开关电源芯片及电脑液晶显示器常用芯片都有卖的网店推荐。因为我找到的网店都不能一次性买齐我想要的元件,特别是芯片。我的邮箱是492074139@qq.com.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电源13009烧了,测变压器短路了,不知道该咋修了,还放在哪,没修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