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800启动有吱吱声

楼主(2012-03-17):
长城ATX-2800启动有吱吱声,输出各电压也正常,风扇也转,检查高压电容电压也对称的,7500的8脚和11脚输出有2点几伏也正常的,换两只主开关管高压耦合电容50伏2.2u也是一样响,但是有时风扇启动一下就停,无论风扇转还是不转,内部有吱吱响,待机的时候没有响的,就是短接绿线与黑线就响,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
待机正常,短接后出现异常应查后级输出部分的电路,如电容、输出二极管,7500的8、11脚相连的推动管也要查一下,看输出是否相同

网友:
注意检查电容,电阻,300V过来的电阻不良也会导致变压器响

网友:
次级电路也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电、异常的?

网友:
吱吱响一般是电容或者变压器工作条件 有问题

网友:
发帖柔和  个大概人口太快人各方人发

网友:
O(∩_∩)O哈哈~电容洗白了

网友:
遇到过 开始还以为是虚汗造成 结果没那么简单最后放弃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 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
      我的还是吱吱想,一上机就断电的电源。到现在还没整好。有2个长城的,一个世纪之星的。

网友:
长城用1014芯片做辅助电源的待机有响声为正常。

网友:
我那个是大电容漏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看494IC8脚连接那个2.7k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告诉你一招  再找不到文题时,不妨把电容都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