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修一例HP nx7010进系统花屏的方法

楼主(2012-03-17):
拿到一个HP nx7010的本本,开机正常,只要进系统就花屏。看屏幕上花屏的样子极像显卡挂掉或者是屏幕损坏的样子。但进BIOS或者安全模式都正常。随即排除掉屏幕损坏的可能。由于人懒,不想上焊台。看看论坛的大神们的帖子有的说是驱动问题,随后装了几个系统都是同样的故障。但在装一个XP版本的时候,装到显卡驱动那一项的时候,屏幕白屏、抖动。强退出,再装此版本还是在封装显卡驱动时白屏、抖动。随即专攻驱动方向,安装一个慢装的XP版本,不打显卡驱动。系统安装成功,但在下驱动时,走了弯路,没在官网上下,结果驱动装上,故障又出现。后,在惠普官网下到驱动,装上后OK。故障排除!

网友(点评):
驱动也会进系统暗屏

网友:
唔,有这样的事,学习了。

别灌水

网友:
系统无所谓快装慢装,都是些不懂的人自己乱讲的,现在的封装技术非常成熟,跟原版安装基本一样的效果,你要是说有些不好用,那是制作人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我就先干显卡了

网友:
遇到过进系统黑屏的  上官网下个显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我有台同方的,等下试一下

网友:
HP有的机器就这样,一定要从官网下载驱动才行。

网友:
不一定是hp的才有这样现像,其它的也装官网的好点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