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上网本蓝屏死机

楼主(2012-03-17):
三星N148的上网本,放着别动没事,有时候稍微一动就蓝屏或者死机了,这个集成Atom CPU在主板上面的主板,在网上看有人说是U虚焊的,也有人说是系统供电51120的问题,三星的板子都比较薄,不敢轻易的动CPU,有人遇到过这个故障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要是真正做维修的,不敢下手怎么修,再说明人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
肯定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先百度下蓝屏代码  再看看

网友:
三星的板子上BG一次没有搞好就没有希望了

网友:
先做容易的,轻易别动CPU.

网友:
我觉得,维修都是靠排除,只能一个个的试,要不你就拆开按猜测的芯片确定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