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引导会掉电

楼主(2012-03-17):
首先说明本人菜鸟,如有不对请指教接了一台联想C466M最开始是无法开机,风枪吹过KB然后可以开机了。以为OK了,谁知一上电完全可以开机了,但一引导就自动掉电,拔下硬盘就可以检查硬盘周围电路一切常,然后想了下觉得用U盘试下看是否可以也如果可以那就可能是硬盘有问题了,结果一插U盘到了引导界面的第一行DOS字符时就又掉了了,那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南桥了。现在只能送到朋友那去加焊个南桥看下不行就换个南桥喽。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啊啊~!

网友:
你把硬盘 全格了或者换一个   装系统  看可以不

网友:
...   上面写着 用过U盘啦  不关硬盘事我估计也是 南桥问题

网友:
那你换个南桥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