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刷新问题

楼主(2012-03-17):
我的主板刷了bios后无法进入操作系统,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刷完恢复BIOS基本设置了吗

网友:
有提示什么错误吗

网友:
你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看下 呢

网友:
进入COMS设置

网友:
改过硬盘接口设置吗?

网友:
之前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 刷BIOS呢 得说清楚点

网友:
有用刷BIOS的机器吗?那需要机器的,还是你用软件刷的。

网友:
BIOS设置中有一项在安装完系统后是不能随意改动的,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两个选项:1.1、1.4,把这个数字换换,再试试能不能进入系统

网友:
有什么提示?LZ说明确点

网友:
恢复成安全模式也可以吧

网友:
那可以进PE或者DOS吗?

网友:
装了win98和xp双系统,win98正常,xp进不了启动画面,就是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啊闪的

网友:
重装系统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