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回南天主机启动不了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03-17):
在我国的南方每年到现在的季节是回南天的高峰期,常常是一晩过后早上起来主机启动不了或是能启动但显示屏没显示(注:显示屏是正常的),这时急要用电脑的客户就急了,在这求教用什么方法能解决。
电脑

网友:
用风筒吹吹后启动,虚焊了~~~

网友:
觉得楼上说得差不多了,可能是回潮导致的漏电或短路了。用热风枪吹一下。

网友:
用热风枪吹到电路板很热了还是不行,是不是CPU的脚回潮导致的漏电或短路了!

网友:
重新植株加焊吧,我以前做奸商也有一批这样的板子,只能夏天用,一到冬天气温下降或回南天就启动不正常的,呵呵,邪恶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