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维修一例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可以开机

楼主(2012-03-1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450机器,是同行送来的二修机!同行说是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可以开机,说是显卡通病!让我帮做显卡,
        既然客户这么说了,就晚上下班以后再做吧!下班后,拆机,发现电源小板处有进水腐蚀,屏接口处也有进水腐蚀,打各电感阻值,无明显偏低,上电待机0。02!触发,电流一跳小跑亮机,重新插拔电源电流上到0。9停止,插拔内存发现是内存已过,显卡不过!
        又多试几次,发现确是有时可以亮机,有时不亮机,不亮机时电流停在0。9!经测发现亮机时插外接USB等是死机的!怀疑南桥,PCI总线?。。。。。。
       仔细思考和南桥关系不大!上论坛发现此机通病是显卡供电小板,于是测显卡小板,测到PQ1场管阻值偏小,换之,上电OK!
     此机修复,但是有一点我是想不通的,既然是显卡供电问题,为什么正常亮机时却档USB设备呢?求解!

网友:
我现在就有那么台电脑,唉,

网友:
看见这种毛病就头大

网友:
这个不可思议

网友(2012-04-29):
我有一台Y450 显卡小板 上的供电1.79正常吗?

网友:
互联网就是这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