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好奇怪啊

楼主(2012-03-17):
客户说装系统原系统能进去。可装进去了。。驱动释放了从起到XP滚动条过后就没显示了。。等好久啊。。。。换系统也不行!进PE 安全模式都正常。。不知道那的问题?郁闷啊

网友(点评):
按F8 进VGA模式 或进PE卸载显卡驱动。

网友(点评):
开机按F8 进VGA模式后改下分辩率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掉再进

网友:
是BIOS没设置好  因为有些电脑BIOS默认原装显卡驱动  只要将BIOS显示关掉就好了

网友:
客户骗人而已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如果硬盘坏的话,毛病真是五花八门,我是刚体验过一台。

网友:
上主板的官方网站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

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把驱动释放试下,

网友:
显卡驱动    以前我遇到 过同样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驱动问题,克隆完,安装系统的时候你选择不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把你电脑上的硬盘挂别的电脑做好系统  可以在别的电脑启动到桌面     后  关机
    挂到自己电脑上看管启动正常不

网友:
现在有多少系统啊

网友:
可以试试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解压显卡驱动!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用光盘修复一下系统哦!

网友:
进PE把C盘格式化

网友:
看看分辨率,里面有资料吗 没有重新分区,在装系统

网友:
换个PE进下

网友:
装系统时别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备份重要数据
重新格式化C盘
重做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