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源 KA3511 请教问题

楼主(2012-03-17):
修一KA3511电源,能启动带负载就启动不起来, 已经修好了,就是论坛里说的12v副电源滤波电容的问题,有一问题不明白
  12v待机不启动时是  12v   短接绿线黑线,变成24v   了   运行正常,不明白为什么,请大侠指导下?

网友(点评):
电源最好是把它完全修好再使用 以免后患 实在不行最好换新

网友:
可能是电阻坏了

网友:
电源没有修过!坏了就只有换掉。

网友:
法人股就人口覆盖ijkt国家 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