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一闪一闪的,都可能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17):
刚接手一个17AOC,指示灯狂闪,以为是驱动板问题,后发现外接灯管,上路灯管无反应,下路灯管一闪一灭,经查证,上路变压器被击穿,周围
二极管
和
三极管
也被连带击穿。但是无代用驱动板,无法判断还有什么故障,求助,有什么办法搞定
求助

网友:
液晶显示器灯闪一般都是高压板的问题!修时建议用液晶显示器驱动板。高压板不用。。在接个单灯高压板去点显示器。。。。。就可以知道那的问题。

网友:
换通用板啊

网友:
哦 谢谢 搞定了 我改了个高压条 然后发现灯管也坏了 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