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3L键盘不能用 求图纸

楼主(2012-03-17):
   昭阳E43L 键盘不能用 EC换了一样效果啊。
   求图纸一份啊,急等啊。
   求助大神 发一份吧。

网友:
我的联想E系列的图纸也很缺的。。。

网友:
楼主换键盘试了吗,别把简单毛病搞得那么复杂了

网友:
换了  该换的都换了  就差南桥了

网友:
就差南桥就换个南桥试试好了

网友:
感觉好像不是南桥问题。因为按FN 切换的话他1灯应该亮。但是没亮啊 按着FN再按U都不行

网友:
速度来人啊    马上就要沉了

网友:
找到了 开始上传了  错了别怪我

网友:
是对 我看 了  需要的人来下载吧

网友:
键盘电脑多查看。比如一些电容之类的。

网友:
用外接的键盘可以用吗?

网友:
可以用啊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 东芝的笔记本 也是键盘不能用, 最好查出来时开关板那里 进液了引起键盘不能用的,楼主可以借鉴下,是不是 其他地方引起的

网友:
也不是不能用 就是功能键和其他几个键不能用

网友:
你换键盘试了吗。。有一次一个三星上网本键盘有的键不管用   ,外接可以用 ,就没拆机 直接发了个键盘  换上就OK乐

网友:
上面说过换了

网友:
南桥也有关系吧

网友:
打一下阻值是不是有断线的?  是不是进水的机器

网友:
晕******那图纸不是一样的。害我浪费了10积分。就是LE9的图纸。只能参照。原价表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