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显存VERF上电阻不显 11期荣生大哥帮帮忙

楼主(2012-03-17):
9600花屏
用测试软件有报错    就是不知道是哪颗     就用拆电阻的方法来确定显存   结果我拆掉VERF上电阻之后不显
高手求救

网友(点评):
不明白,花屏用软件检测就行了,拆电阻干啥?拆电阻是用来定位显存排布情况的。

网友:
正常呀,你从安上不就行了 用软件 测呀

网友:
然后看是哪个显存没有工作,很可能是GPU的事,

网友:
显存坏的不太多,好多都是加焊下,能好就好,不好就费

网友:
重新装上去后做BGA

网友:
回复11期荣生大哥
我就是用软件测的   有报错      为了确定哪个显存坏了所以拆电阻的

网友(点评):
9600的显存排布情况早就很清楚了,看是几个显存,几个通道,A-D从右下角逆时针排布,在一个通道内数据位顺时针由低到高。你有了检测结果,很容易就能定位故障点的。

网友:
回复11期荣生大哥
FBC[63:32]           0     140642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40642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八个颗粒  ABCD通道

网友(点评):
不是很简单吗?C区的高位显存全部报错。从右下角逆时针第五颗

网友A:
我不拆VERF 我画断D线来定是哪个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拆VERF 我画断D线来定是哪个显存

d线如何确定

网友:
像96,98的一部份卡  你拆掉verf的话 会挡2B的 不过码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