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61 CMOS新电池四个月就没电了

楼主(2012-03-17):
ThinkPad X61  CMOS新电池四个月就没电了,买了一台二手的,一开始电池没电,报错,后来换了一个电池没出现错误,但电脑放了三个多月,  四个月的样子吧,又开始报错,看了一 下电池又没电了,是什么故障引起这种情况的,请懂得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COMS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买个好点的试

网友:
买的电池质量有疑点。

网友:
要么是电池质量问题,或者是COMS电路漏电

网友:
CMOS电路漏电了

网友:
电路漏电了。

网友:
RTC电路不正常

网友:
电压低了,充不了电

网友A:
自己能修吗?找别人维修一般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能修吗?找别人维修一般多少钱?

自己应该可以修吧,漏电的无非就是滤波电容而已

网友(2012-04-25):
引用 网友B:
自己应该可以修吧,漏电的无非就是滤波电容而已

谢谢你,我试试看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有电容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