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60 主板跑码 D5 D6 C7

楼主(2012-03-17):
MS-7360  主板跑码 D5 D6 C7     供电都正常     大虾们 有木有修过的

网友:
内存不过吧

网友:
明显是内存部分了

网友:
内存换了好几条了,阻值都打了  都正常!

网友A:
换个 高点的CPU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测了,你就测测供电 其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换过,阻值都打了  内存槽也清理了   BIOS 我也刷了  也不行!

换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 高点的CPU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满足了,阻值也打了   供电也没被拉低      我都不知道该搞哪了

网友:
如果没报警的话。应该是smbdata smbclk spd你没哟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