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字是红色的

楼主(2012-03-17):
还以为是屏的问题 ,后来发现不是,是屏线,嘎嘎

网友:
应该是屏线松了

网友:
变色多数是屏线断线或屏线接口(主板或屏上的接口)容易出问题。

网友:
屏线没插好就是这样,却色

网友:
大部分是插拔屏线就好了

网友:
屏是红色的也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屏线断线 有的也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呵呵,屏坏的话,应该还有重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