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杂牌板BIOS NC61D3

楼主(2012-03-17):
这块主板,是NV单桥,原先是不跑码的,后来加焊,跑码到D4,不过内存,刷了几个别的板的BIOS,就不跑码,但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就跑D4,但原来这个板的BIOS根本就没有信息,全都是FF ,后来把桥拆下来重新植珠,上去,还是跑D4,内存已经换过,内存的电压,基准都正常,还有时钟都有,就是档D4, 在网上又找不到这种板的BIOS,U座是AM2,内存是DDR3,主板如下图

网友:
杂牌的BIOS很难找

网友:
BISO没资料也会跑码!LZ换个I/O试下。

网友(点评):
前几天修过一块七彩的板子,也是跑D4,信号什么的都正常,刚好手上有同样型号的I/O,换后OK.我没什么工具,啥编程器之类的.....呜呜!

网友A:
桥再加焊试试!

网友:
这种BIOS难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再加焊试试!

不加了,加焊后能跑码,我后来都重新植珠做桥了,还是跑D4,证明了桥不是虚焊了。

网友B:
伙计给你传一个  我这正好有这个板  给你吧

杂牍 AM2 6100.rar

网友B:
刚看过  跟你的板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伙计给你传一个  我这正好有这个板  给你吧

怎么文件大小那么小的呀,刷进去了,但也是全显示为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过  跟你的板一模一样

你的正常的板BIOS用里面有没有看到有数据,如果有的话,我这边的BIOS有可能坏了,但刷别的BIOS可以刷进去,也有数据,刷了你这个跑码都不跑了

网友B:
这个是小八脚 BIOS   跟你的板子一模一样  因为我刚给别人刷了一个   一切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小八脚 BIOS   跟你的板子一模一样  因为我刚给别人刷了一个   一切OK

有可能是我的编程器出问题了,有时候读BIOS都是FF,不知道是BIOS坏还是什么坏了

网友(2012-04-20):
要1M的~你的是512不合用~

网友:
扣人的,下载了是个512,板上的是1M的。

网友:
楼主可以发你的BIOS给我吗?
我的是不跑吗。。

网友:
把我的BIOS给你试试,我的板子是不跑码,加焊了单桥还是一样。

网友:
那说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