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不触发

楼主(2012-03-17):
主板故障不触发待机0.01,TPS51123有供电无3V 5V 输出测得18脚电压为0V,不正常断开电阻R430后3V 5V正常输出此时按开关依旧不能触发,怀疑EC坏换全新EC还是触发不了……请高手帮忙分析!

Lenovo LA46 UMA MB 09922-1_0117.pdf

网友:
先修待机。

网友:
3 5V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把3 5V修出来就能好了

网友:
看看i0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EC供电时钟都正常了!

网友:
你必须把待机修正常了 才去修开机部分啊 待机不正常 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呵呵 !待机部分我知道呀!现在的问题是明显的EC这边的信号发不出去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带不动负载,二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如果是 B450 就直接刷BOIS ..

网友:
检查一下点火回路

网友:
先查BIOS啊,

网友:
这机子是不是开机才产生3V 5V的 你看下开关的3V有吗 有的话就是开机问题搞下BIOS

网友:
开机问题搞下BIOS

网友:
有没有测断开电阻和接上电阻,阻值有什么变化么

网友:
后边有 短路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双BIOS, EC有个BIOS  主板桥旁边有个BIOS ,机器是没有待机的。不出3 5v.开机才有,刷刷EC

网友:
EC附近的八角管子也要换的,里面偶资料的、

网友:
后级问题吧,是EC比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