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老主板的电容摘取不下来?

楼主(2012-03-17):
我最近老是碰到,老主板的电容摘取不下来的事情,这是为什么???
   用的恒温烙铁,500度了,电容上面的锡还是没有融化·····不明白··

网友(点评):
上到500度了?你的什么恒温烙铁?烙铁头没氧化?

网友(点评):
明显烙铁有问题

网友:
多加点焊锡和松香 实在不行就用热风枪吧主板电容吹热了再取

网友:
老主板的基本都是有铅的,怎么会焊不下啊?直接用烙铁都好搞

网友:
温度高了反而不行,500度烙铁都坏了吧?肯定是你的烙铁太次。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拿不下来的电容

网友:
直接烙铁拆焊比较费劲,散热太快,还是1楼说得对,加焊锡拆

网友:
我也试过,最后换了个新的烙铁就行了

网友A:
不会是你的烙铁坏了吧!!我有次就是这样。。。换个头子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你的烙铁坏了吧!!我有次就是这样。。。换个头子试试

问下,如果要换烙铁换什么牌子的好, 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请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如果要换烙铁换什么牌子的好, 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请说详细点··

日本白光的最好  我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
我感觉像是氧化了~~就是主板上的焊锡也氧化了~~比较不好弄而已~~

网友:
这个就很纠结了,应该不会这样的

网友:
确实不好去,好几次都是电容下来了  电容 上面的铁丝没下来    铁丝还留上面   最后没办法用钳子带烙铁多加点锡和松香暴力给去下来了

网友:
铬铁头氧化严重不粘锡了吧!换个头多加点锡和松香就OK了!

网友:
真没见过,楼主用的什么烙铁,500°?我400°取下电感没有问题

网友:
老主板 用风枪好搞  500度 估计度数不准吧

网友:
从来没开过那么高温度,我一直用 安泰信936 偶尔也会有此类情况,一般都是多加焊锡,另一头用钳子拽剩下的铁丝

网友:
烙铁的温度是够了,关键要搭建热桥,一般的做法就是加锡,这样就很容易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