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显示器亮一会儿黑屏 过一会儿再亮 这样循环

楼主(2012-03-17):
HP W1907显示器亮一会儿黑屏 过一会儿再亮 这样循环,指示灯也跟着亮灭。开始是以为是高压板的保护问题,就去保护问题一样,换了通用高压板也一样,后来量15V  5V不接屏开机的供电正常,接上屏的时候开机也跟着一会有一会没没,我判断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有修到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点评):
既然你有怀疑电源有故障,为什么不会有4楼说的那样,外接供电试试?这不是很容易排除吗?

网友:
主要看看灯管   去保护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前几天修的一台联想15显示器基本上是一样的故障,BL电压2V在0~2V变化,其它正常,结果换了一块驱动板就正常了,楼主不妨试换下。

网友:
用外接供电试试。还有电容是否鼓包?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负载不起,莫个管子不好。。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持续供电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