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屏求助,戴尔1420屏坏用拆机的宏碁屏装上后显示红色

楼主(2012-03-17):
戴尔1420屏坏了'闪屏''按上一个宏碁拆机的'装上后显示六个画面'屏幕还是红色'外接显示器是好的'查一下说是要换个8脚的芯片'可是原装屏有两个8脚的'应该换哪一个呢'

网友:
...   不会这么巧吧 是不是显卡问题 啊  。。。

网友:
接原先的屏'可以正常显示'只是有很多的彩色亮线乱跳'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不同的屏接口不一样也可以换上去吗?

网友:
把屏的码片也换了

网友:
码片不对。

网友:
显示6个画面,那真要恭喜你了!俗话说“屋漏偏锋连阴雨,显卡又挂了,肯定不是屏问题

网友:
麻片一般不会是红萍呀

网友(点评):
怎么看上去像卖中药的,不像搞芯片级维修的

网友:
屏不通用!!!!!!!!!

网友:
反馈芯片的第八脚接屏的 第四脚,第7脚接地  第六脚接屏的第六脚,第5脚接屏的第7脚

网友:
先排除显卡的问题再查屏

网友:
戴尔笔记本屏最好换原装屏,如果用代换屏必须重新刷码片。

网友:
我想知道哪个是码片,原装屏上面有两个8脚的芯片,可是应该把哪一个摘下来换到代换的屏上呢;

网友:
戴尔机器码片是要换的

网友:
dell的机器 屏上都有反馈芯片 也就是码片 换了吧

网友:
6个屏显卡挂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