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318黑屏 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17):
今天碰到一台1318的  DELL机      拿过来的问题是黑屏      拆开屏     先试了灯管     好的
高压条保险被换成导线(如图2)
屏线修过   估计是断线了(如图3)
拆开一看  一根红色线断了   是给高压条的19V供电     接好  以为好了
上电  还是黑屏    开机量高压条19V供电    只有3.3V    电阻档一量没短路     断开导线      19V上来了    以为是高压条挂了
  换上去一根新的     电压还是被拉低至3.3V左右      接下来只能量主板上的电压了     (如图4)5-9脚为19V供电   也为3.3V    看来问题在主板上
跑GFX_PWR_SRC      (如图5)4脚19V 供电正常      3脚供电也正常   看来是Q48坏了    换了一个差不多的上去   19V供电正常了          问题到此解决    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小问题   献丑了  高手要HOOL住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 是经验!好 !

网友:
挺详细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很好,修的不错,说的也不错,都能理解,

网友:
详细   能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