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显卡驱动蓝屏,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3-17):
一台华硕的X8LY的笔记本,I3的新机,装完系统之后如果打显卡驱动就会蓝屏,官网的驱动,安装纯净版的系统,做了都不行,请问谁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试一下安装系统的时候把全部的驱动都不装,等装完后再用驱动精灵更新。

网友:
大哥 你那机器肯定是双显卡的额   你应该是装了XP系统吧  XP 装双显卡驱动就死机  要不就是蓝屏 系统不支持  换个WIN7 肯定好

就是,双显卡装驱动麻烦得很

网友:
同上,双显卡的要装win7先装集成再装独立

网友:
装WIN7肯定可以

网友:
有可能显卡有问题。先换个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