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触发保护已修复

楼主(2012-03-17):
t40故障是待机0.03一触发就掉0.01  实测 触发的时候PMH4的32脚PWRSW有高低高的跳变 H8的20脚PWR-SW和19脚的PWR-BTN也有跳变  南桥也正常的发出SLP-S3 S4信号3.3V  PMH4在收到S3 S4信号后也正常发出PM-SLP-S3 S5 H8收到PM-SLP-S3 S5后也正常发出了MAIN OFF信号 RSMRST也正常  掉电后 3 5V 1.2V都还在就是1.8V没有 1.8的1845被人动过   当时加焊了一下1845不行就换了个料板换掉1845和旦电容 再开机电流跑到0.036继续掉电哈心里一乐有思路了 加焊了一下CPU供电 接着开机跑0.043掉电 一问老师 老师说是不跑U 一想也对T4的板认不到CPU是会掉电的 接着就插上灯座一量发现南桥有个空点 马上加焊发现还是空 接着换了一个 开机正常显示了
本人是菜鸟写的不好别骂哈。。

写的还行,对时序掌握的不错啊

网友:
写的不错   过看不懂

网友:
我也看得不太懂,不过谢谢楼主发贴

网友:
写得不太详细,不过太至懂你的意思

网友:
我是模糊的明白了 还处于学习阶段

网友:
技术慢慢总结 兄弟支持你

网友:
应该是通病的吧

网友:
我也是菜鸟。我要慢慢学

网友:
嗯,一起来讨论吧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啊,向你学习

网友:
修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哥们来点图就给力了   就像你的头像那么给力

网友A:
你这个电流应该是换过1845和电容后,上电电流到了0.36,后来你又加焊了CPU供电IC电流到了0.43是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我也是新手

网友:
提两个建议:
1.麻烦LZ重新学习一下标点符号,断句
2.麻烦LZ换一下那个照片
完毕

网友:
同意!

网友:
CPU灯坐很好使啊

网友:
写的不错,我也修了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流应该是换过1845和电容后,上电电流到了0.36,后来你又加焊了CPU供电IC电流到了0.43是吧

是的 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
楼主确实需要加标点呀!

网友:
有遇过这样的问题,我的是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一起讨论一起学习,我也是菜,基本看懂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补习下语文

网友:
我想说的是  楼主你的图像很猥琐

网友:
不错啊  继续努力哦。

网友:
        这问题现在还在还没有遇到  不过遇到应该会有点帮助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