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0J 不开机 上一根条子就可以 只要是一根

楼主(2012-03-17):
华硕 A40J 两个内存 都是三代2G的 上任何一根 任何一个槽子都可以 只要两个内存一起就不行 拆机发现 CPU供电 能开机的时候是1.2V 不开机的时候在1.0V 供电芯片RT8856 有经验的告诉一声从哪下手 省得绕弯路
华硕
不开机
cpu
芯片

网友:
你为什么要上2块 有的是不兼容 。遇见台式机装系统都装不上 拔掉一个可以装了。。还有2块内存一样吗 。不一样的话也不行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剑波
同意楼主:

网友:
试下更新BIOS呀.碰到过华硕的机子集成了内存就对独立内存支持不好的情况.在BIOS设置中有刷BIOS的选项,很方便的.

网友:
两条内存一个品牌吗?频率一样吗
同意楼主:
5.0
剑波
同意楼主:

网友:
升级BIOS 或更换CPU

网友:
这种上根4G内存,收钱好了。2G留下自己用
同意楼主:
5.0
kernxn
这样好像说不过去/..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啊,我上几天就碰上一个HP的就是,换内存好了。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又不是搞科研,是要达到客户的要求就OK。用一根4G代替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