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6100加焊的问题!!本人失败多次!伤不起了啊!!

楼主(2012-03-17):
NV芯片组的6100北桥,第一次客户拿过来的机子说开不了机,然后进行故障还原,反应如顾客所说,然后留机人走。
拆机,目测没有损坏的元件,然后卸下所有的元件,测有无短路,测试结果正常。
还原上电,诊断卡不跑马:测供电;所有供电都正常,接着测复位,如其所想, 也是没有故障,紧接着测试主板时钟,正常!总线,正常!接着就是BIOS,刷了一遍还是正常,然后我就是这压桥,咦,跑了!高兴啊!纵欲把故障找到了,然后我就把桥加焊膏加焊,我用的温度是225℃。加焊完成,再试机。想哭了,桥死了!郁闷啊。
第二次,情况一样,也是桥虚焊了,有了上次经验,把温度调的低了点用215加焊,加焊完成再试试又死了!呜呜呜呜!!!
第三次,情况依旧,继续把温度调低,这次用210,完工试机,又死了。郁闷!
我想请问,加焊6100应该用多大的温度才合适啊!!!!

网友A:
这个6100没换过的就是无铅的 上部温度在 240 下部温度在250   成功率%99  我做6100几乎没有失败过

网友:
高手 又学到了东西了

网友:
像你这个温度,几秒钟就可以把芯片搞死,我敢肯定我现在做AMD的芯片(无铅)的百分百成功

网友B:
别听他的,他想害你,上部温度超过220度7-8秒芯片就死。。。另还需要注意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6100没换过的就是无铅的 上部温度在 240 下部温度在250   成功率%99  我做6100几乎没有失败过

我用的是210芯片就死了,还要用240,上帝,我如果真的那样做了,不知道会发生神马 ,不敢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听他的,他想害你,上部温度超过220度7-8秒芯片就死。。。另还需要注意预热。

我想问一下 ,这个温度需要多少才合适啊

网友:
上低下高的方法,很管用,自己再找找感觉吧

网友C:
机子跟机子的温度需要的 不一样  我自己做的土炮 上加热 350  也一样成功  先降低温度 然后一点点的涨 找找感觉

网友D:
找到朋友了,我也是光做死,不过把风量调到8,用48X48的风口,距离2CM左右,加热到能推动就关机.环境温度也很重要呀.我是冬天光做死.没有烤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朋友了,我也是光做死,不过把风量调到8,用48X48的风口,距离2CM左右,加热到能推动就关机.环境温度也很重要 ...

推动容易连锡啊 我是加焊 不是做桥的

网友E:
将显卡植无铅的球,然后,温度用低一点,200度吧,看到锡球熔化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加焊不行就摘下来从做,上低下高,珠子融了就赶快关掉

网友G:
预热很重要啊,我是160停30秒,用来加助焊膏,190停30秒,然后再上升到220.慢一点没关系,要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将显卡植无铅的球,然后,温度用低一点,200度吧,看到锡球熔化就可以了。

200度?大哥我担心再作死了啊!已经三次了,伤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加焊不行就摘下来从做,上低下高,珠子融了就赶快关掉

主要是加焊不行就没有机会了,直接作死了,还怎么重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预热很重要啊,我是160停30秒,用来加助焊膏,190停30秒,然后再上升到220.慢一点没关系,要稳

这个可以试试,不过220我不敢了,210都死了,220应该也会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朋友了,我也是光做死,不过把风量调到8,用48X48的风口,距离2CM左右,加热到能推动就关机.环境温度也很重要 ...

冬天我没有做过,我是新手啊!主要是这6100该怎么做,多高的温度,有这个经验分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子跟机子的温度需要的 不一样  我自己做的土炮 上加热 350  也一样成功  先降低温度 然后一点点的涨 找找 ...

那最初的温度应该定到多高呢

网友H:
6100这种芯片的面积不大应该很容易搞

网友:
N61不可怕,NF520很可怕

网友:
温度控制麻烦

网友:
150度停600秒

网友I:
守着,到轻碰芯片微动即可.

网友:
整个好点的BGA返修台

网友J:
6100机器上刚在做。。
我用的CF-360T上温245下温270
成功。。。

网友:
用热风枪就能搞定

网友K:
搞台BGA机器   成功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6100这种芯片的面积不大应该很容易搞

就是温度控制不好啊

网友:
可以吗 温度会不会太低了 下次试下不行再调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守着,到轻碰芯片微动即可.

会不会搞的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J:
6100机器上刚在做。。
我用的CF-360T上温245下温270
成功。。。

好的记住了,下次我就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搞台BGA机器   成功很大的

用的就是BGA

网友:
不信也没办法   220  焊点根本没有融化     即使好了  也用不到一个月

网友A:
只要不换芯片  正常芯片 是不用预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换芯片  正常芯片 是不用预热的

可是我用了210桥就死了,还可以用220?关于芯片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