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送修联想昭阳E42G短路电压跳维修

楼主(2012-03-17):
现象:上可调,电流0.03A-0.06A-0.08A来回跳.
维修过程:
单板,同行送修的,拿到板子的时候已经给整的乱七八糟,好多件被拆未补,先扔到烤箱里烤着,午饭过后,正式开工.
测各点对地阻值,公共点480,貌似正常,5V电感只有9, 1.8V电感只有5,其它无明显异常.
.
.
       先搞大的,该板为集成的,1.8V确定为后级短之后,直接扔去BGA师傅,把北桥拔了,阻值恢复正常,此路排除.
.
.
       5V9,确定为后级短路,因为去的地方太多,焊个电源头烧鸡,5V上去,电流才只有0.18A,到处摸,发现U12烫手,,拔了之后再测5V电感对地恢复为100多欧.
       把缺件和该补的都补好,上可调,一切照旧,意料之中,想也没想,从料板上找了个MAX8734换上,再次上可调,故障依旧,大家也知道, 仁宝的特色电流跳,一般为LM393保护,具体怎么工作就不再细述了,先测了下保隔公共点19V在跳,保隔两个场管的控制也在跳,直追PU1,
       测其第10V不正常,再量第32点多V小于第2,也懒得去量电阻有没有坏,先把PR14挪开,测其输入端比第2脚电压要大,应该是LM393坏了将第3脚拉低了,换一个LM393PR14放回再上电测,1脚正常3V并且轻微跳,再测其第7,5V-0V来回跳,第5脚也在跳,
        这种现象根据经验,可能保隔后级还存在轻微短路,仁宝的板子,各路供电上都会有电感或者节点,因为5V以前是短路的,所以先把5V后级断开,上电测还跳,再把系统供电的19V节点也断开上电待机.001A,不再跳,保隔19V正常产生,难道换的MAX8734是坏的?于是用表大概刮拉了一遍,发现其第19脚对地只有45,
.
.
.
       该脚为5V下管的控制,明显是不对的,找个全新的8734换上,两对上下管也全换,上电再测,一切正常,19V节点补上,上可调,不再跳,3V 5V正常产生,那个乐呀,5V节点也补上,上电,我的那个神哪,又开始跳了,这就不用多想了,5V还有问题呗,那个纠结呀.
       接着排呗,肯定是哪个5V去的芯片还有短路的,最先想到的USB供电,但不是它,接着找,用表划拉1.5V芯片ISL6269的时候无意之间发现PR127对地短路为0,
.
.
查图其为激放供电脚,
        拔此芯片再测此脚对地无穷大,正常,5V也确实来此处,找全新的补上,本以为会好,上电试,我要哭了,你懂的……………
5V去的地方虽然多,但也不能全烧了吧,咱不能这么折磨人呀,又一想,1.8V是短的,此芯片是不是也坏了?
       用表划拉一遍,5V也,拔之补全新的,再次上可调,待机0.03A,不再跳,3V 5V正常产生,到此短路全部排完,加电触发,电流0.25A,就等着扣北桥了,哥眼泪都快出来了…….
扣上会不会亮哥先不管了,量它也没什么招了,先跟大家晒晒,分享分享,那个痛快呀.
总结:这个板子的5V说不好听点,跟鬼子进村似的一串儿烧,MAX8734    U12码片 ISL6269   OZ813LN全烧,  LM393  北桥 也坏,半个下午都在搞它了.

网友:
有耐心 。 看来楼主擅长修仁宝的板子啊

网友:
确实有耐心

网友:
是有点恐怖,像你这等高手也要半天,修好了能收多少钱?

网友:
楼主真有时间,边修边上图还编辑图片,不容易啊

是挺不容易的

网友:
遇到到处短路的板子不想修

网友:
高手不敢当,我在公司上班,并不能收多少钱,只有少数提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亮了没??

还算幸运,板子已经被取走。

很耗时,但是有成就感

网友:
太费时间了。

网友:
不容易啊,多学习楼主维修精神,勇攀技术高峰啊。

网友B:
向楼主学习,技术好,有耐性,我还得努力啊。不知道大家修板的感觉,有时候我感觉修好了一块板有一种成就感。

是的 特别难修的问题修出来很有成就感

网友C:
等机0。03是不正常的,供电部份还有问题,这机器正常的待机应该在0。01A

对,仁宝的机子待机标准的001

网友:
佩服
楼主理论功底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楼主学习,技术好,有耐性,我还得努力啊。不知道大家修板的感觉,有时候我感觉修好了一块板有一种成就感 ...

如果没感觉了,要么这人是神,要么就改转行了。

网友:
我们修的大多都是同行的,所以单板的实在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机0。03是不正常的,供电部份还有问题,这机器正常的待机应该在0。01A

这板来时已经被修的很烂了,少了好多件,当时我也有这种感觉,甚至以为它会不加电,但它却可以加电而且信号跑完,又是单板,如果还有问题我会要求他们整机抱来,再仔细检查

网友:
这机器修到这样,已经很NB了,

网友:
见涨了知识   如果是我的话 就不回往5V方面想

网友D:
最痛苦的莫过于花了时间,最后放弃

网友:
实在不容易呀。

网友:
强. 今天是见识 了 高手就 是不一般

网友:
前几天修的一台进水的  情况比你还惨  比你还多坏了一个南桥。不过好在最后还是好了。E42这机器一烧一大串。哎

网友:
呵呵,结果不说,其中曲折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E:
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修好了又拿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修好了又拿过来了

特别是单板拿来,结果他回去自己装的时候又给装不亮了.

网友:
高手  值得学习啊

网友:
仁宝的板子电压在跳90%都是短路

网友:
够强悍的,换成我早就给换板了

网友F(2012-05-13):
到底亮了没啊?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底亮了没啊?真不容易

亮了,客户早拿早了。

网友(2012-08-09):
引用 网友D:
最痛苦的莫过于花了时间,最后放弃

严重同意啊

网友(2012-09-30):
算是高手了, 不过这意志确实让人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