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遇到中病毒的电脑一般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2-03-17):
各自发表

网友:
看顾客需求和数据的价值,否则一切从简,重装

网友:
杀毒,不行就重装

网友:
直接跟客户说需要全格式化装系统是价格多少钱,若有数据自己去备份,或者我指导你备份,以后说少了数据别找我。

网友:
可以这样说,

网友:
格了重装

网友:
重装系统也就是20——30元

网友:
进PE,U盘会中毒么?

网友:
如果只是把C盘格了,然后装系统、装好系统进系统装360安全卫士,杀软,常用软件。然后全盘扫描。这样行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我个人认为  全盘格式化  对杀毒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彻底格掉重装才能清除病毒!

网友:
先进入PE手动杀一下,然后再根据结果做决定!

网友:
直接的装系统啊!

网友:
杀毒。杀毒不行全盘格式化

网友A:
只要打好补丁,一般 是不会重病毒的吧

网友:
楼上的打补丁?越大越慢啊,客户电脑中毒 我就给他测试好机子,我电脑修的没问题就行 补充一句(只搞硬件的我)

网友:
有用的拷贝出来    没有用的全格式化
  然后重装下系统就行了

网友:
根据情况,如果说,病毒导致操作系统运行很缓慢,就建议直接格掉系统盘,如果病毒对操作系统没有很大的影响,只是单纯的小病毒,就装个杀毒软件,杀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打好补丁,一般 是不会重病毒的吧

上上网、玩玩游戏也能中毒的。

网友:
一般都是重做系统

网友:
拷数据,重做系统。杀毒太没技术含量,客户会不满意的

网友:
我一般不装杀毒软件 中毒后进不了桌面 果断重装

网友:
-重做系统把                做好了记得装杀毒软件哦

网友:
不严重就杀毒了,系统太慢才会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