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500进系统正常,轻按C壳或者键盘自动重启

楼主(2012-03-17):
刚开机没事,等开机一两个小时后,轻按C壳或者键盘自动重启,拆机并没发现不正常的地方,也没有过烫的芯片,这应该怎么修呢?请教高手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昨天焊了显卡,问题还在

网友:
主板上也没发现有虚焊的地方啊,又加焊了一遍显卡还是不行,唉,最近总遇到这种不稳定的问题,烦死了,最后问一次,要实在没人知道就放弃了

网友:
加焊电源IC和EC看看

网友:
大胆推测一下吧,最可能是CPU环节出了问题,是不是有复位键RESET被碰到或者CPU温控电路被触发导致重启。观察C壳底面和主板什么位置接触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