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心的ACER4920 求助

楼主(2012-03-17):
接收没有修好的机器:不加电。更换过WPC8769 .无3v 5v。维修过程:先更换EC 和8744。故障依旧。8744 :工作电压19v、LDO5:4.9V 、ON3 ON5 :3.3V、SHDN:4.5V 、BST3 BST5:4.6 V。EC晶振换了、3v5v的场管和电容换了、反馈电阻也量了正常、已经折腾一宿了,没有结果救救我吧。

网友:
补充:待机电流:0.08左右。用3V烧过,无明显短路。

网友:
问题是 这个机器不是 WPC8768  吗?  我也再修个跟你一样问题 本来是屏幕不显 3.3短路 拆了WPC就没短路 订了一个新的 不开机了 无3 5V

网友:
用户把原机的芯片留下了。确定是8769,你再确定一下,9猛一看像是8吧

网友:
宏基的机器不是太好修

网友:
楼主你找电路图看看   跑跑电路吧

网友:
我感觉你待机不正常哦

网友:
我记忆中是 WPC8769的  但是坛子里的电路图  芯片显示都是8768  *脏话*

网友:
修这个故障,很简单的,你得看插入AC瞬间电感上面有没有反应或者有波形,有说明起振了,一些反馈电路和保护电路有问题了,没有说明条件不满足!抓住这个思路你分析下吧,祝你成功!!!

网友:
应该是新片问题吧

网友A:
为啥不写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写bios呢

刷BIOS了,无效

网友:
我晕 那个大东东是什么呀  楼主强大 不是一点点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查查信号看看

网友:
我看还是找找周围的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