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法烧到一个地方巨烫,应该是哪里问题啊?

楼主(2012-03-17):
一台acer 5580的机子,vin对地短路,用烧鸡法摸到一个地方很热

图中黄圈里的330k电阻非常烫,按原理分析,应该是那些元件有问题?

网友(点评):
就这么几个东西,每个都测下啊

网友:
补充:
给vin加的电压是12v,c703,q34、q33都不烫。

网友:
c703,q34、q33都不烫。有可能。如果C703漏电。或后级漏电。应该首先反应在电阻上。因为压降主要到电阻上了。电阻上的压降导制温度快速升高。

网友:
这么大的电阻会发烫。

网友:
也就这4个元件一个一个查啊,c703的可能大一点吧

网友:
楼主你把C704换了试试看

网友:
你感觉的位置对吗?就算后面直接短路到地,这个电阻功率=19*19/330K=0.001W,也就是1Mw这个功率,应该不烫,很少听到这么大的电阻还能巨烫

网友:
也可能是那个场管击穿 直接接地   场管查查

网友:
烫的地方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或他的下级电路有短路

网友:
即使330k电阻直接接12v是不会烫的, 查下电路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首先是pq39这个场管烧爆了

它后面的所有vin都对地短路了。

网友:
最后发现是c468坏了,应该是给高压板供电的。

但是黄圈里面的330k电阻确实很烫,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给烧短路啦

网友:
后面场效应管有短路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面目全非了。

网友:
这么大阻值的电阻应该不会发热啊

网友:
板里短路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吧管子都烧成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