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说说怎么会有负电压?

楼主(2012-03-17):
我是新手,谁能给我说说怎么会有负电压?谢谢

网友:
不明不白。前因后果呢?

网友:
 负电压是相对而言的。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参照物。举个例子:现有一电压要求为4.0V那么比4.0高的就是正电压,小的就是负电压。现在有一种电源模块可以同时输出正电压和负电压就是这样。并不是说真的能输出-*的多少电压!   电压的大小是相对于选择的参考而言的,当实际电压低于比较电压时,电压值为负。另一种情况:当选择的电压参考方向和电流参考方向相反时,参考电压为实际电压的相反数。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0.0

网友:
电压就是相对而言的,一般把地看作零电压,所以比它低的就是负了

网友: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0
谢楼主,我也在郁闷呢

网友:
我也是刚学的明白了吗???

网友:
升压降压电路去看一看吧。

网友(点评):
升压降压电路能看到负电压?不解。

网友:
长知识了                              ,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就是负高压,交流电倍压后成负高压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  嗯。今天又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
网上转载的:

1.首先,负电压怎样产生的?

不是真的有负电压存在,负电压是相对的概念。根据所选择的参考点,可以把电压分为正电压和负电压。举个例子:现有一电压要求为4.0V,那么比4.0高的就是正电压,小的就是负电压。

2.为什么使用负电压,她有什么好去?

1).提高设备的稳定性。使用负电压测试或者供电,可以避免设备在测试或使用过程中,因电子积聚,产生大电流损坏测试设备和电子部件。因为电子是带负电荷的,它会向正电压方向(高电位端)流动,电子的流动也就形成为电流。使用负电压时,过多的电子因为负电荷的缘故,会聚集到负电压的高电平端,也就是设备电源的接地端,而不会聚集在测试设备上,这样,设备因电子聚集而产生电流烧坏设备的机率就大大降低。

2).根据物理学上电磁场的特性,使用负电压,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电磁方面的干扰(具体为什么不是太清楚!呵呵!),这对于系统测试微安级或是更小级别的电信号时是有有益帮助的,提高系统测试毫欧级的小电阻的精确度。而对于使用负电压供电的设备,则可以提高设备的抗电磁干扰能力。

3).负电压对人体和设备的安全比较好点。

3.主要缺点是,负电压的产生成本比较高,比正电压要高!

……主要缺点是,负电压的产生成本比较高,比正电压要高。…… 不可能吧.
看见这电压什么的都有点头疼。。。。

网友:
是不是你的表笔对错了?是红对正极黑对负极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嘿嘿

网友:
电路中一般公共接地点作为参考点,看作0电位,大于这个点的电压是正,小于这个点的电压是负。负电压的好处可以使电路设计的对称,比如功放的ocl电路,运放也可以用这样的对称电压供电。对称的电路可以减少失真,提高抗干扰。比如电脑的串口。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可以产生负压,用开关电源也能产生负压。

网友:
问这个问题 那我告诉你个秘密PC电源最高电压不是12V  是24V 用万用表量下蓝色和黄色 -12和+12就是2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就是负高压,交流电倍压后成负高压

电动车是负高压?

网友:
看了大虾们的解说,能开拓思维啊,谢谢分享

网友:
相对与低电压而已嘛,是人为的区分的,去看看电动势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点不明白,不过谢谢分享

网友:
相位不同,正相为正电压,负相为负电压.

网友:
看完了,懂了,还以为是表反了呢

网友:
多谢楼主,我也是看过后才明白的

网友:
还是不明白啊,不过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不是只是 个参考电压来的。我也不是很懂,过来 看看。

网友:
楼主不用担心

网友:
ptmanager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8949-1-1.html

网友:
要是有个正压和负压产生电路就好了,可以玩一玩。

网友:
电压只是相对的,选择的参考点不同,相同位置的电压数值都是不同的

网友:
12楼正解。。

网友:
看来还是负电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