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统内存占用高

楼主(2012-03-17):
只开QQ,ie开一个窗口 系统内存占用750M

网友:
任务管理查哪个进程占内存不就行了?

网友:
WIN7  64位的系统哦

网友:
将系统全面的杀毒下,或许会有效果的

网友:
有没有中了木马呀,查查已运行的进程

网友:
正常的很  一个QQ 打开 230-310mb  IE 看在线视频或者有大量图片的网站 占用大概在300MB差不多就这样  QQ我都用的精简的 官方的 垃圾太多了

网友:
到任务管理器里面看看谁占的高了

网友:
试试装 XP的看看

网友:
我用的就是XP系统,多开了个酷狗就830M了   cpu使用在10%到20%之间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