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黑屏问题 就是灯管作怪

楼主(2012-03-17):
坑爹的L1908W   就是灯管的问题  烤鸡 3个小时 没灭过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HP L1908W显示器,开机半小时后 黑屏   立刻再按开关 正常  3秒继续长黑
黑个4 5分钟 在开 15分钟后 又黑屏 立刻再按开关 正常  3秒继续长黑
初步判断 温度有关系
拆开后  点机 1个小时都是正常  然后黑屏    黑屏1分钟  在开 半小时后  黑屏

方形 是烫手 温度高  圆形 较热

补充内容 (2012-3-18 09:50):
现在又有新问题 怎么知道是哪根灯管的问题啊 难道4根全都要换?

网友:
这机子高压包,灯管爱坏

网友:
用排除法    你找几根号的灯管拿来点板子   开个几个小时试试    先确定是板子  还是灯管

网友:
高手呀。一语中的

网友:
嗯 听你提醒 现在用其他灯管点机 测试

网友A:
看哈灯管有问题没有额,在换个高压板试哈额

网友B:
有结果说一下

网友:
我赞同用排除法

网友:
先排除灯管问题,在就是高压板了。

网友C:
80%是其中一个灯管的回流端线烧断了   19% 是高压包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0%是其中一个灯管的回流端线烧断了   19% 是高压包问题!

虽然很同意楼主的说法但还有1%是神马?个人觉得高压线圈和推动管子可能性更高。如果是前者一般等不到那么长时间就会保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虽然很同意楼主的说法但还有1%是神马?个人觉得高压线圈和推动管子可能性更高。如果是前者一般等不到那么 ...

被烧焦的 东西可以通高压电,你知道吗 ?这种问题,我一个月要碰到10-20台!修的 多了就看到的 多了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被烧焦的 东西可以通高压电,你知道吗 ?这种问题,我一个月要碰到10-20台!修的 多了就看到的 多了 !!

呵呵,修得多就知道了,一般是灯管的问题居多。。细线端烧断,接触不好等。。重新焊一下,应该会好的。最多一个我点了8小时才点出来。。。

网友:
显示器黑了之后指示灯是亮点吧!!是亮点话那应该就是灯光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哈灯管有问题没有额,在换个高压板试哈额

就的灯管的问题 烤鸡 3个小时 没灭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修得多就知道了,一般是灯管的问题居多。。细线端烧断,接触不好等。。重新焊一下,应该会好的。最 ...

就的灯管的问题 烤鸡 3个小时 没灭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结果说一下

就的灯管的问题 烤鸡 3个小时 没灭过

网友F:
奇怪啊,灯管也会影响出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奇怪啊,灯管也会影响出这种问题?

我悲剧了 刚刚拆灯管把液晶弄裂口了

网友(点评):
小心点呀,不然要赔钱了

网友(点评):
液晶屏弄裂口了?加小心吧,一会儿装上试试吧,屏出弄出问题了就像楼上说的“赔了”

网友(点评):
面板一定要准确的放进槽里去,要不就回碎屏的!还有线一定要走原来的位置,要不也会碎屏啊!!

网友:
可以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看四个灯管的电流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