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内接无显外接花屏

楼主(2012-03-17):
接到机器本来是  内接花屏还会掉电,估计是NEC电容问题, 拆开 找了几个330电容换上去
换上后不显示,外接花屏. 发现显卡以前被人做过, 就压了下显卡. 还是不行,重值也不行,内存也换过了

外接成这样

求支招..

网友:
电容中间还有2个锡点 有用吗

网友:
自己想想那里出错了,很可能是CPU电容不行

网友:
汗  换了个电容 内显又花屏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没见到过啊,呵呵,望楼主继续努力,呵呵

网友:
做北桥就OK了

网友:
换个显卡是哈,说不定显卡已经挂了额

网友:
先做北桥,不行的话换显卡

网友:
再加2个电容,就在C180那位置加。注意屏线接口洗洗

在装2个上去

网友:
估计还是NEC电容那块出了问题哦

网友:
换成6个就应该好了

网友:
OK了  北桥问题  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为什么北桥有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是北桥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是显卡的问题,换个显卡就OK了。

网友:
先做北桥  不行的话在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