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独桥 求判断

楼主(2012-03-17):
外接ok 本屏不显 经检测发现U8第三脚EN没到 此信号直接从独桥到U8第三脚 加焊独桥没用

网友:
这个是桥坏了吗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一般加焊是不行的  拿下来从植试试吧   实在不行换吧

网友:
加个信号,看能骗过去不,我们很多改信号都能成功的

网友:
EN 开启信号。桥发过来的,你查下中间的管子,试试看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桥虚焊吧 把桥拿下来重新植珠

网友:
不知都楼主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桥的工作正常吗

网友:
换个桥吧,那桥上BGA容易坏

网友:
如果别的都没问题的话,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还是先重植、不行再换吧。。。。。

网友:
一个桥的 还是先考虑桥

网友:
如果是 6150或 mcp67 请楼主换新吧

网友:
还是重植吧,不要换,这个芯片基本是假的。。。。

网友:
测下屏线到屏上通不通,如果检测不到屏的话,一些板子也不会发出EN信号的

网友(点评):
对有这种可能性,不能光加焊桥

网友(点评):
我换了另外一个机器上的屏也一样

网友:
换个别的信号过去这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骗个信号过去,实在不行,就重置吧,这桥买了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
测桥的LDO-ON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给个信号,看看,不行换就换。

网友:
这个桥问题多吧

网友:
建议重植一下桥看看

网友:
北桥坏了,要换呀

网友:
这个是独桥的问题,重新植球做桥,应该能好的。

网友:
重置了下 不跑了 估计G了  我定了个  希望不是假的

网友:
看下芯片下边有胶吧

网友:
MCP67M-A2和MCP67MV-A2 可以通用的吗

网友:
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个怎么修好的,,,

网友:
楼主    重置球吧    加焊是行不通了

网友:
这种芯片温度控制不好,芯片就挂了。

网友:
断开U8第三脚测一下

网友:
从新做下试试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桥还没定  让老板定

网友:
加寒一下应该就会好

网友:
MD跟MV是不能通用的,这桥上bga要小心喔!!温度控制不好桥很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