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 拆iphone ipad 用那种 热风枪好

楼主(2012-03-17):
什么牌子 什么价格的 呢
iPhone

网友:
网上那种100多的行不行,好用不

网友:
任何一种可以调温的都行吧,关键是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都可以吧 ,控制好就行

网友:
一般调温都可以,温度靠自己的经验操作.

网友:
Iphone是螺丝上的,不需要热风枪。ipad一代是硬撬的,也不需要热风枪,不过听说二代需要。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1765-1-1.html

网友:
2代要加温的 一代是直接翘起 iphone 取下触摸屏估计要的吧

网友:
MACBOOK pro 换屏幕 直吹风的就不好用了 我直接把 B 壳砸了 反正也便宜